节流式差压流量计的选用和安装

楼主(2014-03-04):
  标准节流装置和差压计的选用,正确的选用可以提供仪器的性能,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为了选择最适宜的标准节流装置,选型时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管径、直径比和雷诺数范围的限制条件;

  (2)测量准确度;

  (3)允许的压力损失;

  (4)要求的最短直管段长度;

  (S)对被测介质侵蚀、磨损和污染的敏感性;

  (6)结构的复杂程度和价格;

  (7)安装的方便性;

  (8)使用的长期稳定性。

  具体选用时除需满足表4-3一表4一的要求外,还应考虑如下因素:

  (1)流体条件。测量易沉淀或有腐蚀性的流体宜采用喷嘴,这是因为,孔板流出系数或流量系数受其直角人口边缘尖锐度的变化影响较大。

  (2)管道条件。在管道内壁比较粗糙的条件下,宜采用喷嘴。因为由表4一可知,在开孔直径d相同的情况下,光滑管的相对粗糙度允许上限,喷嘴比孔板大。另外,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时其光滑管的相对粗糙度允许上限较标准孔板角接取压时高。因此,较粗糙的管道采用孔板时,应考虑法兰取压方式。

  (3)压力损失。在标准节流件中,孔板压力损失最大。在同样差压下,经典文丘里管和文丘里喷嘴的压力损失约为孔板与喷嘴的1/4一1/6。而在同样的流址和相同的月值时,喷嘴的压力损失只有孔板的30%一50%

  (4)准确度。标准节流装置各种类型节流件的准确度在同样差压、密度侧里准确度下,取决于流出系数与膨胀系数的不确定度。各种节流件的流出系数的不确定度差别较大,相比之下,孔板的流出系数的不确定度最小,廓形节流件(喷嘴和文丘里管)的较大。这是因为,标准中所给出的廓形节流件流出系数计算公式所依据的数据库质量较差。但是对廓形节流件进行个别校准,也可得到高的准确度。

  (5)在同一B值下,喷嘴较孔板开孔直径d大,故测量范围大。

  (6)在高参数、大流量的生产管线上,通常采用喷嘴,而不是用孔板。这是因为长期运行时,标准孔板的锐角冲刷磨损严重,且易发生形变,影响准确度。

  (7)在相同阻流件类型和直径比情况下,经典文丘里管的必要直管段长度远小于孔板与喷嘴。

  (8)测量易使节流件沾污、磨损及变形的被测介质时,廓形节流件较孔板要优越得多。

  (9)在加工制造及安装等方面,孔板最为简单,喷嘴次之,文丘里喷嘴和经典文丘里管最复杂,其造价亦依次递增。管径愈大,这种差别愈显著。

  (10)孔板易取出检查节流件质量,喷嘴和文丘里管则需截断流体,拆下管道才可检查,比较麻烦。

  用中小口径(DN50一DNIOO)的节流装置,取压口尺寸和取压位置的影响显著,这时采用环室取压有一定优势。

  (12)采用角接取压标准孔板的优点是灵敏度高,加工简单,对管道内壁粗糙度K无要求,费用较低,使用数据、资料最全;法兰取压标准孔板的优点是加工制造容易、计算简单,但只适用光滑管的测量0D和D/2取压标准孔板的优点是对标准孔板与管道轴线的垂直度和同心度的安装要求较低,特别适合大管径的过热蒸汽的测量。

  (13)同等条件下标准喷嘴比标准孔板性能优越。标准喷嘴在测量中,压损较小,不容易受被测介质腐蚀、磨损和污染,寿命长,测量准确度较高以及所需要的直管段长度比较短。与喷嘴相比,孔板的最大优点是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安装容易,价格便宜,因而在工业生产中,被广泛采用。

  差压计与节流装置配套组成节流式差压流址计。差压计经导压管与节流装置相连,接收被测流体流过节流装置时所产生的差压信号,并进行适当的处理,从而实现对流量参数的显示、记录和自动控制。

  差压计的种类很多,凡可测量差压的仪表均可作为节流式差压流量计中的差压计使用。目前工业生产中大多数采用差压变送器。它们可将测得的差压信号转换为0.02一0.1MPa的气压信号和4一20mA的直流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