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日常应用须知

楼主(2014-03-04):
  温度仪表,是众多仪表中的一个分支,并且种类较多,如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温度显示仪、温度调节仪、温度变送器等。同时温度仪表在日常应用的范围也是比较广泛,涉及较多行业和领域,但在应用中也有一些事项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温度仪表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安装与接线。在确认接线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方可送电试机。

  其次,温度设定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工艺参数的执行,进而影响温度的高低。因此,开机前应认真参照工艺参数,选好温度设定值,以免造成温度偏差。对于动圈式温控仪表,当温度在设定值范围附近,指针高于或低于设定值,个别仪表指针会出现卡滞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只要用手指轻轻敲击仪表表面,指针便会回到设定值附近。

  第三是死机现象。个别仪表(主要以数显仪表居多)在开机的过程中如出现温度高于设定值约(8~10)℃甚至更高仍有输出,或低于设定值(8~10)℃甚至更低,且仍在延续这一现象的,即为死机现象。这主要是由仪表自身抗干扰能力下降引起,最常见的是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的动作造成的电磁干扰。遇到这种情况,可关闭该仪表电源20s左右,再开机一般可消除。若不能消除,可请电气员、电工及时处理,切不可自行处理,以免故障扩大。

  第四是热电偶(热电阻)因素。由热电偶引起的温度仪表不准的原因(除了劣质产品外)基本有两个:

  一是分度号不匹配,原因是更换热电偶时未仔细了解仪表分度号,以至于错用其他分度号的热电偶,其后果是使仪表的温差偏大(十几摄氏度到几十摄氏度不等),使温度处于失控状态,造成线缆表面发粗或烧焦现象。故更换热电偶一定要细心,分度号不能错。

  二是热电偶与检测点接触的松紧和深度也会引起仪表温度的偏差。常见的错误用法有:热电偶直接夹在加热圈内或热电偶直接浅放在检测点的孔内,未加弹簧压紧固定,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不能反映该检测点的真实温度。正确的方法是将热电偶垂直插入检测孔内,最小插入深度应是保护管外径的(5~8)倍且有弹簧固定,这样才能反映其真实温度。

  第五,对使用中的温度仪表应定期由计量部门进行检定。对检定不合格的温度仪表应及时更换,以确保温度数据的准确,对新购买的温度仪表应进行使用前的检定,然后再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