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热电偶输出故障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4-03-04):
  温度仪表热电偶是一种常用的测量仪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温度仪表热电偶在输出的时候出现故障了应该怎么办呢,这样时候用户对于热电偶知识的了解就是很重要的,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温度仪表热电偶输出故障的判断放方法吧。

  1)遵照仪表接线图进行准确接线通电后,仪表先是显示仪表的热电偶分度号,接着显示仪表量程规模,再测仪表下排的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若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不是发热体的温度,而显示“OVER”、“0000”或“000”等状态,解释仪表输出部位发生故障,应作如下检讨:

  A)把热电偶从仪表热电偶输出端拆下,再用任何一根导线把仪表热电偶输出端短路。通电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值约为室温时,解释热电偶外部连线开路,应改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态,解释仪表在运输历程中,仪表的输出端被破坏,要替换仪表。

  B)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偶拆去,换用旁边运行正常的同种分度号仪表上接入的热电偶,通电后,原故障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发热体温度时,解释热电偶外部连线开路,改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态,解释仪表在运输历程中,仪表的输出端被破坏,要改换仪表。

  C)把有故障的热电偶从仪表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量欧姆(R)*1档,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热电偶两端,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很大,解释热电偶外部衔接开路,改换同类型热电偶。否则有肯定阻值,解释仪表输出端有问题,应改换仪表。

  2)遵照仪表接线图接线准确,若仪表通电后,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有负值等景象,解释接入仪表的热电偶“+”与“-”接错而形成的。只有从新替换一下即可。

  3)接线准确仪表在运行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与实践测量的温度相差30oC~60oC。甚至相差更大,解释仪表的分度号与热电偶的分度号搞错。按热电偶分度号B、S、K、E等热电偶的温度(oC)与毫伏(MV)值的对应关系来看,同样温度(oC)的状态下,发生的毫伏值(MV)B分度号最小,S分度号次小,K分度号较大,E分度号最大,遵照此原理来判断。

  温度仪表热电偶输出故障的判断放方法已经接介绍完了,现在大家对于热电偶的输出故障已经有了解了,在以后遇到输出故障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处理完成,可以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