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一般怎么找到原点

楼主(2014-03-04):
机器人一般怎么找到原点

是用限位开关进行原点归位,还是在编码器中找到原点对应的位置规定为零点。

网友A:
找原点有几种模式,一种叫Sensor, 一种叫Marker, 还有一种叫Marker+Sensor 。第一种,根据编码器找零。第二种根据限位开关找零,第三种Marker+Sensor两种结合,比如我定义,往回遇到Marker(限位开关)后,再往前走100个编码器脉冲作为零位。Marker+100Puls,为零位。

网友B:
一般要有一个物理零点的

物理 零点 不一定是 系统零点。整个系统重新校准 必须用到它。

网友C:
都是以绝对值编码器来记忆零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原点有几种模式,一种叫Sensor, 一种叫Mark...

   人家说的是 机器人 ,你所说的是用于伺服或是变频器的原点控制系统使用,对不?

   在我看到的 ABB, 库卡 机器人一般的原点是你定义的,但是 机器人的内上轴都会使用 绝对编码器进行 运行时显示轴的位置吧?且在不同地方所说的原点与归位意思都不一样,如:机器人的原点坐标是分好多轴的吧?

网友E:
机器人找零点 找的是机械零点   每个轴都有一个零点 你把机器人打到轴运动 速度调到最慢 然后运动 会经过一个点

网友F:
机器人的编码器是带电池的,叫啥来着,绝对值编码器?

当你设置了原点后,机器人就将当前位置定位它的原点。

网友G:
机器人的模式决定了的!他的模式规定了他的零点状态,那个关节的所处的角度。就6轴机器人来说,零点模式不一样的话,这两个机器人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据说实际应用中,最好用激光设备打标原点,这样更准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机器人的模式决定了的!他的模式规定了他的零点状态,那个...

 机器人零点 初次安装的时候 应该完成零点校准。  校准的方式很多,精度高的 要求用校准仪,+校准标尺,一套校准系统 有可能比机器人还贵。

机器人大致校准零点,就是用标尺测量,机器人每个关节 运行至机械零位,再给每个轴 置零点,然后再给World坐标系 置零点。 在试教设置机器人原点(不一定和零点重合),机器人的原点是建立才坐标系上面的。

网友I:
机器人每个轴都有一个原点标记线,手动低速转动每个轴到该原点标记线完全对准,然后在操作界面做原点标记即可。但是因为人眼误差,这样标记后原点会发生偏移,除非在原点丢失(例如电池缺电、更换电机或者对机器人进行拆卸维护等)才需要重新标记。重新标记需要对所有规划的程序路径重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