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有时漏电

楼主(2014-03-04):
我厂电压有点不稳,电压一般在390~410之间,前几天仓库跑来说,在玩电脑时被电了,手机冲电烧坏了2块电块,转床工也说同一时间机床有漏电现象,我过去检查没有漏电也不电人,就是电压有420多伏,不知道是电压过高时这样,现象一次。。。。求解

网友A:
这个是大事,要请专业的人检查下好。关系生命安全的事还是要倍加小心啊!!

电子元器件

网友B:
这个要小心啊, 轻则 影响工作,重则出事故的

小心啊,赶紧上报领导,找妥善处理方法。

网友C:
变电站问题

网友D:
电压过高太容易烧设备了

网友E:
1,电压过高太容易烧设备了

2,你所说的漏电可用表测量各地方接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F:
“电压有420多伏”,明显超过了电压偏差允许值,容易烧设备。至于说不同用电设备都有漏电现象,那是有地线没接好。

网友G:
所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标准术语是外露可导电部分)是否可靠接零线了?电源零线安装的是否规范?从变电所变压器、低压配电屏查到车间设备。

网友H:
我厂供电已超出380V。410、425、430v是家常便饭,没烧过什么设备。

网友I:
请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电压忽高忽低请同上一级变电站联系看他的输入电压是否波动,如波动属上一级系统问题,输入不波动,看输出是否波动如果波动一般是对本站变压器来说负荷量有时太大,有时小,而且变压器电压换接开关在中间位置,导致负荷大时电压低,负荷小时电压高,如果输出电压不波动,那就是从上一级站出线到你的变电室之间所接用户多且线路容量不够,负荷量大时压降大,负荷量小时电压与上一级站输出电压相等,另外你的电压波动是变压器输出就波动,还是到某一用电末端波动,原理同你的变电站到上一级站一样。

2、不知你家是5线制还是4线制,首先检查你的中性点连接情况,即变压器的中性点,5线制在用电末端要接好零线和地线,零、地不要接在一起,地接配电柜及设备外壳,零线专用接零,如果4线制外壳必须接零。

3、电人属于感应造成,对地一般是70多伏左右或以下,但电流小不能造成伤害,如果漏电电流就要高,那是会造成危险的,必须引起注意,所以必须按4、5线制标准来接线。

网友I:
检查过了没有,现在如何?

网友J:
一直电压都这么高的话,可考虑将电压调低一点,变压器上有档位可调

网友K:
三相380V。410、425、430v是家常便饭

网友:
电压都有波动范围,一般是+15%   -10% ,漏电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厂供电已超出380V。410、425、430v是家常...

超出偏差值,可能烧损,不是一定烧损。

网友M:
好好查查,内部设备自查,供电设备报修。活着都不容易,都要负点责。

网友N:
难道是接地不好,要不就是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三相不平衡出来零点漂移。

网友O:
假如是三相380V的话,有时415V或419V是经常的。假如是220V的话就明显超高了,要仔细检查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