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系统光伏电站中性点接地方式为消弧线圈接地

楼主(2014-03-04):
35KV系统光伏电站,中性点接地方式为消弧线圈接地,消弧线圈容量为2200KVA,投入运行之后,消弧线圈自带的控制屏上显示系统经过补偿后的电容电流达136A,同时自带的小电流接地选线装置监测两段母线经常乱跳,选线不准确。请各位大神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求赐教!

网友A:
现在光伏和风电要求采用小电阻接地。你的消弧线圈都已经动作了,说明有接地发生了,赶紧断开故障线路,查故障。排除故障线路就没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光伏和风电要求采用小电阻接地。你的消弧线圈都已经动...

这是我一个客户朋友提出的问题,他本来想把消弧线圈本体换掉,加一套电阻柜采用电阻接地,留用接地变。您觉得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