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输电线路2.2公里改造方案技术资料

楼主(2014-03-04):
1  总则

1.1本技术条件适用于新疆独山子《动力公司工程》的35kV单芯电缆护层接地保护装置。

1.2 它提出了该设备本体及附属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3 本设备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应提供符合工业标准和本规范书的优质产品。

1.4 如果卖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范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卖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规范书的意见和同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5 本设备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6 本设备技术规范书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1  投标厂商应按本规范所列的标准要求提供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的材料及相应的服务。

1.2  投标厂商提供的设备必须执行本规范所列标准,如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2        供货范围型号及数量

序号   材料名称   技术型号   单位   数量

1   35KV电缆护层直接接地箱   ENR-ZJJD-35   台   1

2   35KV电缆护层保护接地箱   ENR-BHJD-35   台   1

13   35KV电缆护层交叉互联接地箱   ENR-JHJD-35   台   2

3        技术条件

3.1 使用条件

3.1.1、环境温度-45℃~+55℃;
3.1.2、海拔不超过4500m;超出4500m可根据实际情况特制;

3.1.3、电源频率:58~62Hz(60Hz系统)、48~52Hz(50Hz系统);安装场所的空气中不应含化学腐蚀气体、蒸汽、爆炸性尘埃;

3.1.4、长期施加的工频电压不得超过保护器持续运行电压;对有间隙产品,安装点短时工频电压升高不得超过保护器额定电压;

3.1.5、长期使用于异常条件,保护器需特别制作,定货时应说明。

3.1.6、产品投入运行后,应定期进行检测,检测周期一般为一年。如果产品各项参数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进行更换。

3.2 产品技术参数

表1 35KV接地箱、过电压限制器、接地电缆技术参数

序号   项  目    参  数   单 位   招标人要求值   投标人保证值

1   过电压限制器   基本结构       无间隙氧化锌   投标人填写

1mA直流参考电流下参考电压   kV   5.5   投标人填写

8/20 s,10kA冲击残压   kV   13   投标人填写

持续运行电压   kV   2.54   投标人填写

通流容量(2ms方波冲击电流)   A   400   投标人填写

2   直接箱   箱体   /   不锈钢   投标人填写

结构   /   三相共箱   投标人填写

直流耐受电压   kV/min   10/1   投标人填写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次   ±37.5/各10   投标人填写

防水性能(整箱浸入水下0.5m)   /   1h不渗漏   投标人填写

2   保护箱   箱体   /   不锈钢   投标人填写

结构   /   三相共箱   投标人填写

直流耐受电压   kV/min   10/1   投标人填写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次   ±37.5/各10   投标人填写

防水性能(整箱浸入水下0.5m)   /   1h不渗漏   投标人填写

2   互联箱   箱体   /   不锈钢   投标人填写

结构   /   三相共箱   投标人填写

直流耐受电压   kV/min   10/1   投标人填写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次   ±37.5/各10   投标人填写

防水性能(整箱浸入水下0.5m)   /   1h不渗漏   投标人填写

3   同轴电缆   内导体   材料   /   铜   投标人填写

截面   mm2   95   投标人填写

20℃时导体最大直流电阻   /km   /   投标人填写

外导体   材料   /   铜   投标人填写

截面   mm2   95   投标人填写

20℃时导体最大直流电阻   /km   /   投标人填写

内绝缘材料   /   PE   投标人填写

内绝缘厚度   mm   2.0   投标人填写

外护层材料   /   PVC   投标人填写

外护层厚度   mm   2.0   投标人填写

直流耐受电压   kV/min   10/1   投标人填写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次   ±37.5/各10   投标人填写

其他要求   /   /   投标人填写

4   接地电缆   导体材料   /   铜   投标人填写

导体截面   /   95   投标人填写

20℃时导体最大直流电阻   /km   0.193   投标人填写

内绝缘材料   /   PE   投标人填写

内绝缘厚度   mm   2.0   投标人填写

外护层材料   /   PVC   投标人填写

外护层厚度   mm   2.0   投标人填写

直流耐受电压   kV/min   10/1   投标人填写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kV/次   ±37.5/各10   投标人填写

其他要求   /   /   投标人填写

4. 工艺要求

全部采用不锈钢外壳,导体连接件采用镀锡铜排,并采用螺栓压接,安装简单,便于预防性试验时电缆金属护套与保护器间脱开。接地/保护箱安装于户外运行,绝缘支撑件均采取防潮处理,不受各种异常气候的影响。

保护器采用ZnO压敏电阻作为保护元件,无串联间隙,保护特性好,具有优良的非线性伏安特性曲线。既具有瓷套式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优点,还具有电气绝缘性能好、介电强度高、抗漏痕、抗电蚀、耐热、耐寒、耐老化、防爆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憎水性、密封性。

正常情况下,通过保护器的电流很小,是微安级;当电缆护层出现过电压时,保护器迅速投入运行,泄放电缆护层上的电荷,保护电缆安全运行。

5. 安装方式:户外壁挂式/落地式。

6.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6.1  按要求预埋固定螺栓或预制安装支架;

6.2、将保护箱放置在螺栓或支架上,用M10螺母固定好;

6.3、打开箱盖,取出连接盖子与箱体的标准件,检查箱内各处连接有无松动、脱落;取下接线端子;将引自单芯电缆屏蔽层和接地网的接地电缆穿上热缩套管分别通过进线管引入箱内,并分别与连接端子压接好;将接地电缆位于进线管口部分缠绕阻燃自粘胶带,放置好,将热缩套管套在缆线与进线管上加热缩好;将箱盖盖好固定。

   注:对于电缆井等作业空间狭小的场所,可将步骤3和步骤2顺序颠倒。

7.  包装及运输

7.1 交货应符合GB4005.1--83、GB4005.2--83规定。

7.2 运输应干燥防止沾污及机械损伤。

8. 售后服务

   要求中标厂商在合同生效日起,配合工程进度要求,完成运输交货等服务。在安装及投运一年内发现制造质量问题应及时处理直至包换。提供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