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现场的压力变送器的优越性

楼主(2014-03-04):
  压力变送器是一种常用的压力仪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也称作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和过程连接件三部分组成。它能将测压元件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DC等),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压力变送器根据测量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MPa~35MPa)和微差压变送器(0~1.5kPa),负压变送器三种;从精度角度来分类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标的精度就为0.5%.所以近年来又可以分为高精度压力变送器(0.1%或0.2%或0.075%)和一般压力变送器(0.5%)

  从事工业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压力变送器是用于检测流体的压力(实际上是压强),并且可以进行远程信号传送,信号传送到二次仪表或者计算机后进行压力控制或者监测的一种自动化控制前端元件,在工业控制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国内目前在小型自动化控制方面应用的压力变送器一般基于压阻式原理,简单的说即压敏电阻受压后产生电阻变化,通过放大器放大并采用标准压力标定,即可进行压力检测。压力变送器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压敏元件,放大电路,以及生产中的标定和老化工艺。

  国内压缩机行业在压力控制技术方面的现状:目前国内小型压缩机一般采用低成本的压力开关进行简单的压力控制,其主要特点是成本低廉。压力开关又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一般只有一个或者几个开关点,对于机械式的压力开关,当需要调整压力开关点时需要手工调整压力开关。国内的大型压缩机和螺杆压缩机大部分都采用了压力变送器。

  使用压力变送器进行压力控制的优点:实现多点控制,设置方便,使用压力变送器,检测出的压力信号是连续信号,因此可以任意的设置压,而且设置很方便,不许调整压力变送器,只需对电控部分进行设定实现压缩机运行高级控制,延长压缩机寿命使用压力变送器之后,可实现高级的压缩机运行控制,让压缩机运行更平稳,同时如果应用变频技术,可以让压缩机启动次数大幅度减少,延长了寿命,而且更节能。同时压力变送器采用的敏感元件为非机械结构,所以基本上不需维护,损坏率极低。提供控制精度,元件可行性更好,由于压力变送器的检测精度相对于压力开关高出数倍,因此控制精度相应的得到了提高。

网友A:
介绍一个“变色龙”

“变色龙”是个,可将输出信号自由定义,实现四种功能的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