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九十多台变频器,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04):
如题,最近要做一个控制系统,大概就是用plc控制九十多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以及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电流的监控,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我原来做过一个控制系统,用轮询的方法控制了21台变频器,但是控制九十多台的话效率就太低了,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通讯做/modbus?实时性估计不好弄。

网友B:
西门子PROFIBUS,但估计那个价格会高点

网友C:
用海为的S系列PLC,主机支持5个通讯口(1个232,4个485,5个通讯口同时并行工作),海为的通讯都是单指令完成,可靠通讯效率高,90多台变频器分4个485网络每个网络从机在25台以内,海为通讯可以对任意一个网络的任意一个从机通讯失败做报警。如果,通讯速度还想加快,那么,用2个主机联网,组成6个485网络(2台主机共2个232通讯口,8个485通讯口,其中2个485用于主机之间联网),这样每个485网络的从机数量在16台,通讯速度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海为经销商,所以推荐这个方案,成本非常低廉。

网友D:
  90 多年的 变频器通讯,建议最好使用带有总线功能的,如 PROFIBUS,以太网 ---

网友E:
必须  PROFIBUS  以太网! 这样效率高点!

网友F:
建议你还是跟中达电通(郑州)分公司联系一下吧:(0371)6384-2772,从来都未听说PLC可以控制这么多的变频器

网友G:
走DP,90多台成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多组通信口MODBUS,分别控制,以太接上位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必须  PROFIBUS  以太网! 这样效率高点!

支持!

网友I:
西门子31X-2dp+profibus+台达rtu-pd01+modbus控制变频器,程序简单,造价便宜。

楼主:
因为是两个控制室,分开控制,决定采用触摸屏的两个com口分别独立控制两台plc,每个Plc控制大概二十多台变频器,这个控制结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最省钱的方案,表示没有压力。

网友J:
台达PLC   +    DVP-DNET    +    RTU-DNET    +    rs485

价格低廉,控制速度还可以。

网友K(2014-04-22):
看变频器是否支持can通讯,如果可以就plc+DVPCOPM+分接板+变频器

网友L:
用丹佛斯走EtherCAT通讯,100M够快够稳定,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M:
用MODBUS RTU 波特率115200,用台达CP2000的变频器。采用台达PLC100例通讯范例(第四种),步进点通讯方式。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N:
我用过 Honeywell 的PLC,有个现场用了100多个变频器,由 3 对控制器连接。给你个参考:下面的数据是1个(对)控制器的驱动能力。

用 DP 通讯作为主站,最多可以使用12个端口,也就是12条 DP 网络。

同时可以使用 MODBUS 做主站,最多支持 MODBUS 16 条网络。

在兰州现场的实例:1 对控制器连接了11个 DP 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