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14-03-04):
我在模拟输入1输入的信号是4-20ma信号,但是是反向的,就是4ma最大,20ma时速度最小(0-50hz),我该样设定参数呢?谢谢

网友A:
上位机做就可以了,模块上来的信号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B:
自己反向标定就可以了哇,增大就减小, 变小就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