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2P3三相两控调整器

楼主(2014-03-04):
主要技术指标:

调节输入信号:   PWM占空比输入:周期2秒,高电平4-15V;低电平:<1.5V;最大输入电流:<20mA,用于日本神港S输出的调节器接口。4~20mA输入:接受阻抗<250Ω,用于日本神港A输出的调节器接口。

调节输出方式:   1、周期2秒的PWM占空比输出 2、变周期过零调节分辨率20ms

LED灯显示:   绿色输入信号指示灯 INPUT,红灯输出信号指示OUT

内部输出方式:   有跳线插接端子选择 1、PWM占空比输出2、变周期过零输出

60秒上电缓启动:   首次上电或手动转自动时启动 ,用于降低冷态启动的平均功率

内部功率限制:   内部电位器 P1调整(出厂不限制)限制范围:0-100%。注:手动和 PL外部功率限制无效。

PL外部功率限制:   PL为常开无电压接点输入,自动时,当PL闭合时最大输出功率被固定在40%。

负载接线方式:   50HZ三相三角形或星形中心不接地,三相两控纯阻负载,无相序。

供电电源:   220V AC 功耗: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