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120在Profinet网络故障的时候继续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侠您好:

   本人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公司有多台马达使用S120变频器调速运行,通过CU320和Profinet网络连接到交换机和PLC。

但由于工艺的特殊性,要求在PLC和网络故障的时候,S120能通过硬接线和按钮,继电器等硬件回路继续以某一个固定频率运行,比如15HZ,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不知道能怎么做来实现?是否可以实现?

越详细越好。

偶尔听说CU320检测到网络故障后就无法运行了。

请大侠指点。

网友A(2014-07-24):
原则上可以实现,启动按钮连到CU320的DI点,DI点通过软件连到轴的P840实现变频器使能,P1001设定固定速度以后连到轴的P1070上,这种只适合单方向固定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