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扩展求助

楼主(2014-03-04):
请教大侠们,台达DVP32ES和DVP32ES2可以带AD或温度模块吗

网友A:
   只能帮顶,没有用过 台达的 PLC 和  模块

网友B:
台达有EX本身带4AI/2AO。

可以扩展AD的是SS、EH等系列。

网友C(2014-05-04):
EX2自带AD模块的

网友D(2014-08-31):
es2可以扩展ad模块,型号:dvp04ad-e2。

网友E:
模拟输入:DVP04AD-E2,

模拟输出:DVP04DA-E2,

混合模拟:DVP06XA-E2.

以上都是ES2x系列可带的扩展模块。

网友E:
请看截图:

应该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