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FM162模块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4-03-04):
我公司有一套和利时DCS系统,其中有一个FM162模块是用来接收来自富士变频器的频率反馈信号,现在新加了一台变频器,需要在系统上加个点,点名 通道  量程 什么的都定义了,但是编译完下装以后,显示不正确,接到其他通道上显示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您好,我对您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能否深入交流一下。

qq317595364

本人应用和利时3年多。

网友A:
FM 162模块为8路脉冲输入模块

新加的变频器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或者是脉冲信号,放在其他通道是FM 162模块的其他通道吗?还是其他模块的通道,在定义的时候一定把数据类型定义清楚。不知道能否帮到您?

网友B:
是不是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