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条码扫描设备

楼主(2014-03-04):
   最近公司的产品的条码 因 工人操作,粘贴 时有掉下的,时常发往主机厂产生故障,现在询找一种设备能对生产线上运行的 车轮进行条码 检查,或是有设备能粘贴 这个小条码,来减轻 工人的劳动力

   图中是部分产品,红色画线的是帖有条码 的 ,要检查这个条码 有没有粘贴好 ?

  产品表面各个品牌都会不一样,且粘贴的位置也会不一样,有这样的设备能检测不,有的话,请联系我,或是 邮件: qsm78@163.com

网友A:
你的检测条码的问题和我遇到的差不多,我的是在一个1.2m的截面上检测轮胎上的条码。条码非常小,比较难扫描到,我们是采用7个扫码器解决的,采用PROFIBUS总线通讯。

     为什么是1.2m的截面呢?就像你发的图片,它通过一个输送带,在输送带截面上我们安装一排条码检测装置,我们的轮胎设计检测最大直径是1200mm,条码扫描覆盖为1400mm范围。
     我们的项目在年前调试通过。采用的是组态软件、西门子S7-315-2PN/DP解决的,另外加装有SQL SERVER数据库,供查询历史。可以联系上海周济电气,朱工,qq:519406003.

网友B:
一维码,4个SICK4**系列读码器组成的阵列读码就行了,我给三角轮胎做过6套系统

后来改用了影像系统识别(据说是为了提高档次)

网友C:
  这个可能 很难的说,主要是 轮毂面太花,且反光,成像识别的条码可能有问题,只能用条码枪的吧

网友D:
康耐视。。。条码读取器。。。品种齐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康耐视。。。条码读取器。。。品种齐全

楼主(2014-05-28):
引用 网友A:
你的检测条码的问题和我遇到的差不多,我的是在一个1....

  有电话不,有电话联系一样?

网友F:
假两件是最好玩弄视觉游戏的设计,白色+柠檬黄撞色并不影响清新气质,反而更加凸显层次,让线条立体饱满。尖角翻领干练自信,是职业OL的范儿,钉珠镶嵌则加入都市流行的精致华丽味儿。http://www.luckygoo.com/markfairwhale/马克华菲官方旗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