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六千怎么来

楼主(2014-03-04):
   现在要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使调速范围是40r/min--6000r/min,该怎么弄? 一般的电机能承受的了这样的转速吗?还是要买怎样的电机才可以?

网友A:
专用的变频电机没问题啊,很容易实现

网友B:
讲讲具体要求才可以给你意见。一般变频器调速范围以1:10为宜。当然像你要求这么宽的调速范围,是整体传动设计的问题,不是单独变频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转速6000,轴承怕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讲具体要求才可以给你意见。一般变频器调速范围以1:1...

电机功率是10KW的,用来拖动另一台电机,测试它的运转性能,可以说负载不大,但是要求能达到这样的调速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D:
搞一台离合器,用齿轮箱搞成2个速度段,对电机的要求就小了。

网友E:
变频调速,10kw的电机应该没什么问题,轴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当然电机需要特殊设计),只是说10kw的电机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B:
你用的是几级电机,6000转问题不大,普通电机将变频器上限频率提升到120hz一般没有问题(你的负载较轻)。用3000转同步转速的电机(2级电机)就可以达到!

但是40转如果采用固定机械变速,需要0.8hz这时电机运行不稳定。建议对于低转速测试另外配置测试设备,这样才能保证测速的稳定!比如对40到400转测试条件,可采取4级电机,一级机械减速。变频器运行频率在5到50hz就行,对于400到6000转测试,采用二级电机拖动,变频器上限频率可设置为120hz,电机选择还必须考虑功率和转矩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几级电机,6000转问题不大,普通电机将变频器...

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下,为什么0.8hz下电机运行不稳定?怎么个不稳定法?!

网友B:
假设V/f是线性的120HZ电压为400V,那么0.8HZ时电压为0.8/120*400=2.7V,这么低的电压,启动转矩和功率都不足,在电机机械轴的静摩擦和动摩擦之间,会出现寸动和爬行现象。即使采用3%的电压力矩提升,这时电机端电压为12V,但是由于频率很低这是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电抗是很低的,以每秒不到1个周波的转速运转,仍然会出现不均匀寸动和爬行现象。因为换向过程要依赖惯性!

网友F(2014-07-28):
其实  你可以配一台电机测功机,来测试扭矩转速,并且也可以为电机加载来观察电机最多可以承受多少的的负载。。。具体你可以加我QQ672862575   来跟你详细解答

网友G:
这个用变频器来调速是否调速范围太宽了?

网友H:
具体要看电机的极限转速否满足要求。

网友I:
市场上有主轴高速电机,能达8000转/min,跟变频器关系不大,干脆买个主轴算了,自己搞太麻烦,

///////////////////////////////////////////////////////

国产伺服变频器专业代理商,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V/f是线性的120HZ电压为400V,那么0.8...

为什么非要120Hz对应400V?

完全可以在更低的频率对应到400V。

你忘记了一个东西, 弱磁控制!

网友J:
用2极变频电机配合输出0-120HZ变频器,就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