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32EH00T3有多少路脉冲输出

楼主(2014-03-04):
请问,DVP32EH00T3有多少路高速脉冲输出?听说有4路,是哪4路呢?Y0,Y2和多少,谢谢!!

网友A:
您好!应该是EH3,而并非EH;四路脉冲输出分别是:Y0、Y2、Y4、Y6。具体可以参考“台达DVP-PLC编程手册”。

网友B:
EH3共四路脉冲CH0(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

网友C(2014-04-04):
这个型号的PLC的4路高速输出该是Y0-Y3

网友D:
32点的EH3系列只有2路,40点以上的才有4路。

网友E(2014-05-20):
是Y0、Y2、Y4和Y6都是200k

网友F(2019-07-22):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G:
注意原点是X2 X6 X12 跟正负限位,台达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