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con学习笔记——机器视觉工程应用的开发思路

楼主(2014-03-04):
机器视觉工程应用主要可划分为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工程应用的第一步就是硬件选型。硬件选型很关键,因为它是你后面工作的基础。主要是光源、工业相机和镜头选择。软件:目前业内商业库主要有Halcon,康耐视,DALSA,evision,NI等,开源库有OpenCV.其中NI的labview+vision模块。机器视觉工程应用的基本开发思路是:

一、图像采集,

二、图像分割,

三、形态学处理,

四、特征提取,

五、输出结果。

下面在Halcon下对这四个步骤进行讲解。

一、图像采集:Halcon通过imageacquisition interfaces对各种图像采集卡及各种工业相机进行支持。其中包括:模拟视频信号,数字视频信号Camera Link,数字视频信号IEEE 1394,数字视频信号USB2.0,数字视频信号Gigabit Ethernet等。
Halcon通过统一的接口封装上述不同相机的image acquisition interfaces,从而达到算子统一化。不同的相机只需更改几个参数就可变更使用。

Halcon图像获取的思路:

1、打开设备,获得该设备的句柄。 open_framegrabber('DahengCAM', 1, 1, 0, 0, 0, 0, 'interlaced', 8, 'gray', -1, 'false','HV-13xx', '1', 1, -1, AcqHandle) //连接相机,并设置相关参数ParameterValuesDefaultTypeDescriptionName'DahengCAM' stringName of the HALCON interface.HorizontalResolution11 1表示水平全部,2为水平1/2,表示图像截取。VerticalResolution11 同上,表示垂直方向。ImageWidth<width>0integer所需的图像部分的宽度('0 '代表了完整的图像)。ImageHeight<height>0integer所需的图像部分的高度(0”是完整的图像)StartRow<width>0integer所需的图像部分左上方的像素行坐标StartColumn<column>0integer所需的图像部分左上方的像素列坐标Field   忽视BitsPerChannel   忽视ColorSpace'default', 'gray', 'rgb''gray'stringHALCON图像的通道模式Generic   忽视ExternalTrigger'false', 'true''false'string外部触发状态CameraType'HV-13xx', 'HV-20xx', 'HV-30xx', 'HV-31xx','HV-50xx', 'SV-xxxx''HV-13xx'string所连接的摄像机系列型。Device'1', '2', '3', ...'1'string相机连接第一个设备号“1”,第二个设备编号“2”。Port   忽视LineIn   忽视

2、调用采集算子,获取图像。grab_image (Image, AcqHandle) //(同步采集)完后处理图像,然后再采集图像。采集图像的速率受处理速度影响。grab_image_async (Image, AcqHandle,MaxDelay) //(异步采集),一幅画面采集完后相机马上采集下一幅画面,不受处理速度影响。其中第三个参数为:MaxDelay,表示异步采集时可以允许的最大延时,本次采集命令距上次采集命令的时间不能超出MaxDelay,超出即重新采集。图像采集其他相关算子:     grab_image_start,该算子开始命令相机进行异步采集。只能与grab_image_async(异步采集)一起使用。例子:* Select a suitable image acquisition interface nameAcqNameopen_framegrabber(AcqName,1,1,0,0,0,0,'default',-1,'default',-1.0,\'default','default','default',-1,-1,AcqHandle)grab_image(Image1,AcqHandle)//进行同步采集* Start next grabgrab_image_start(AcqHandle,-1.0)//命令相机进行异步图像采集开始* Process Image1 ...* Finish asynchronous grab + start next grabgrab_image_async(Image2,AcqHandle,-1.0)//读取异步采集的图像* Process Image2 ...close_framegrabber(AcqHandle)

3、相机参数读写读取相机参数:info_framegrabber( : : Name, Query : Information, ValueList)写相机参数:set_framegrabber_param( : : AcqHandle, Param, Value : )

二、图像分割:图像分割的定义:
所谓图像分割是指将图像中具有特殊含义的不同区域分割开来,这些区域是互相不交叉的,每个区域都满足特定区域的一致性。

1、基于阈值的图像分割threshold —采用全局阈值分割图像。

格式:threshold(Image : Region : MinGray, MaxGray : )自动全局阈值分割的方法:

(1)计算灰度直方图
(2)寻找出现频率最多的灰度值(最大值)
(3)在threshold中使用与最大值有一定距离的值作为阈值代码:

gray_histo(Regions, Image,AbsoluteHisto, RelativeHisto) //计算出图像区域内的绝对和相对灰度值直方图。PeakGray := sort_index(AbsoluteHisto)[255] //求出出现频率最多的灰度值threshold(Image,Region,0,PeakGray-25)bin_threshold — 使用一个自动确定的阈值分割图像。格式:    bin_threshold(Image : Region : : )  dyn_threshold —使用一个局部阈值分割图像。格式:    dyn_threshold(OrigImage, ThresholdImage : RegionDynThresh : Offset, LightDark : )例子: mean_image(Image,Mean,21,21)dyn_threshold(Image,Mean, RegionDynThresh,15,'dark')var_threshold —阈值图像局部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格式:    var_threshold(Image : Region : MaskWidth, MaskHeight, StdDevScale, AbsThreshold, LightDark : )

2、基于边缘的图像分割:寻找区域之间的边界watersheds —从图像中提取分水岭和盆地。格式:    watersheds(Image : Basins, Watersheds : : )watersheds_threshold —使用阈值从图像中提取分水岭和盆地。格式:    watersheds_threshold(Image : Basins : Threshold : )  3、基于区域的图像分割:直接创建区域

三、形态学处理形态学处理以集合运算为基础。腐蚀、膨胀、开操作、闭操作是所有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础。开操作(先腐蚀再膨胀)使对象的轮廓变得光滑,断开狭窄的间断和消除细的突出物。闭操作(先膨胀再腐蚀)消弥狭窄的间断和长细的鸿沟,消除小的孔洞,填补轮廓线的断裂。
形体学基础算子:

erosion1
dilation1
opening
closing

常用的形态学相关算子
connection
select_shape
opening_circle
closing_circle
opening_rectangle1
closing_rectangle1
complement
difference
intersection
union1
shaps_trans
fill_up

形态学高级算子:
boundary
skeleton

四、特征提取:

1、区域特征:area
momentssmallest_rectangle1smallest_circleconvexity:区域面积与凸包面积的比例contlength:区域边界的长度compactness

2、灰度特征estimate_noiseselect_gray

五、输出结果:

(1)获取满足条件的区域

(2)区域分类,比如OCR

(3)测量

(4)质量检测

更多资料下载,分享,学习,进步,不被淘汰

网友A:
好 东西  大家分享

原文

论坛

网友B(2015-02-09):
资料下载

欢迎相互谢谢

网友C(2017-09-26):
机器视觉硬件助力自动化检测

网友D(2019-08-08):
基本讲解,有手册就更好了

网友E(2019-10-24):
我们公司从事机器视觉控制器研发生产,专门对应集成 机器视觉领域,方便灵活开发,做专属的功能特性,性价比确实非常好。

网友F:
用hacllon还好,用OpenCV开发周期太长了,稳定性也不是太好,设备商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VisionPro这种相对简单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