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P通讯不上

楼主(2014-03-04):
现在手里有个项目是用西门子S7-200的PLC,需要和DCS做DP通讯,因为距离过长就用了光纤转DP的方式布置,光电转换模块是西门子OLM,光纤是双模,距离在700米左右,采取直连的方式,现在的情况是EM277中的DX灯是亮的,OLM中CH1 CH2灯也是长亮的按理说应该可以通讯,但目前DCS显示的备用状态,数据没法交换,哪位师傅哪呢过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玩过 DCS 这个东东,但是说 DP 通讯 700 M 应该来说不是问题的

网友:
撤下200加DP模块,拿到你的DCS系统旁边带电测试,也拿掉其他光电转模块,直接用485DP线连接看有问题不,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光电转换模块或光纤融合问题。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试着换新的光电转换模块,如何还有问题就是光纤融合的问题。碰到过一次,刚开始通讯正常,但过段时间通讯不上,最后发现光纤融合的不牢松了。。。

楼主:
对:   撤下200加DP模块,拿到你的DCS系统旁边带电测试,... 内容的回复!

我用300做主站和200再利用现有的情况下做DP通讯,没问题可以正常通讯,也就是说还是DCS组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