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频繁启动

楼主(2014-03-04):
变频器能否1分钟1启动5次,每天工作8H,一天启动60x5x8=2400次

网友A:
要看你变频器是怎么应用的,多大电机,启停时间是多少。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原则不能这么频繁启动。三相异步电机启动停止都有一个加减速时间。不知楼主的用途,应结合具体情况才能决定拖动方案!比如有没有定位要求、控制精度要求等等。不能单独一句话说清楚。

网友C:
要考虑停机的减速水平,是否需要加制动电阻。

如果使用一般的电机,散热成为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变频电机屁股上都有个小电机带风扇。

网友D:
变频器,一分钟启动5次完全可以!

至于电机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我们公司用变频器5秒钟启动一次,运行时间5S,再5秒启动。。。。。。

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这跟电机的负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考验变频器的性能。

网友F:
    一般变频器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原则这样的电机不能这么频繁启动,但是变频器自己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变频器5秒钟启动一次,运行时间5S,再5秒启...

 工艺同楼主一样,负载很轻,  求变频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变频器5秒钟启动一次,运行时间5S,再5秒启...

 本是1.5KW电机,想用3.7KW变频器,负载很轻。速度在10HZ左右运行,求变频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变频器5秒钟启动一次,运行时间5S,再5秒启...

 有可能变频器还没停下来,又开始启动了,这样对变频是否有影响。

  还有这种变频能否用按钮控制,按下运行,松开停止,也就是点动功能,一整天都这样用?

网友G:
我单位应用一台西门子变频器   约三秒启动一次 再反转一次  再停止五秒  加减速时间0.1秒  用了三年多  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单位应用一台西门子变频器   约三秒启动一次 再反转...

多谢,能否给个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