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odbus 请教请教

楼主(2014-03-04):
 我想学习下有关通讯,资料看了一些,现在说说我的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人指导一下。

现在我想用Modbus把三菱的触摸屏连接FX2N  PLC,还用原来的通讯电缆行不,还是要买个通讯扩展板连接触摸屏呢?如果用Modbus连接起来还能使用透明传输功能吗?

 希望大师指导一下,不胜感激阿 。要是有个简单的例子就更好了,43063097@qq.com

网友A:
三菱的口是422的吧。

估计用原来的电缆不行的吧。

你设置了通讯口为MODBUS从站后,触摸屏的通讯必须也要设置成相应的格式作为主站。

这种情况下用通透还真没试过。楼主也已自己弄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还不知到从哪下手,屏到plc是422的,触摸屏设置连接机器为modbus,触摸屏画面开关对应的软元件是数字,不知道怎么对应到plc,就是原来的M、D、X、Y、这些软元件换成了数字还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