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负载奇怪的电流现象(二)

楼主(2014-03-05):
看了一篇帖子“电容增大单相风扇电流增大还是减小”。

昨天用公司的单相加湿风机亲手做了试验。结果是电容加大电流变小,电容减小电流加大了,呈反比例关系。试验很让我感到意外。

那不加电容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给风机上电,单相电机不转,给风机一个外力电机开始缓缓转动,转速越来越快,赶紧拉闸,闸还没拉下来,只听见“啪”地一声,风机扇叶打碎了。

幸亏现场无人发现,不然会赔偿损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4-04-30):
终于找到了,风机扇叶是小子打碎的啊。告发

网友B:
尊敬的网友:

“电容增大单相风扇电流增大还是减小”,是正常现象。原因串联谐振时负载总阻抗增大,不是减小。

单相风扇是利用电容启动的,在电容器中的无功功率是做功的电功率。没有电容器电动机不会启动。所以不转。

当给外力启动后,因为电流过大,转速增大,所以风机扇叶打碎了。

千万记住:串联谐振总阻抗是增大的,书中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C:
能说的详细明白点?自己风扇不转,拨动后转也能使用,未检测电流和转速。

前几台有个风机不转,上电后有电流声音伴随抖动,手拨动风叶后无反应。

拆解,检查线圈,电容,发现带2个电容,1个100μF,一个25μF.未发现问题,同事说更换25μF电容后正常,没有弄明白。

网友D:
一启动电容 一运行电容   启动电容坏了

网友E:
试过单相电容运行电机电容减小电流打了一点点,,减小的过多电机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启动电容 一运行电容   启动电容坏了

启动电容坏了,在通电的时候我拨动风叶也没有运行。

在通电的时候电机抖动,有很明显的电流噪音。

有时间拍个接线图分析一下。

网友F(2014-06-07):
期待有更详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