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几点疑问求解

楼主(2014-03-05):
各位大师,我这里有一台达案例程序,本人有几点不清楚的地方想请教一下:

    一、程序中在设定时间内检测到的脉冲数除以编码器线数600再除以采样周期(如:D502)等于变频器的频率值。请问有这样转换频率值的吗,是否正确?该程序是使用过的,应该是可以的,但不理解这样转换变频器频率的道理!

    二、D502采样周期从何而来,采样周期与程序中的编码器采样时间不是一样的吗?(因程序中编码器采样时间到时,时间继电器常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断电立即重新计时)

    三、程序中的频率值为什么需要D44及D50中移到K4M600及K4M700中,然后再移到D110及D111中,是否可以直接从D44及D50移到D110及D111中?

    四、程序中与变频器通信方式是RTU Mode还是ASCII Mode,是不是需要通过M1143来选择两种通信方式?

    五、变频器中控制字H043C是什么意思?

    烦请了解的大师逐项详细的解答一下,特别是脉冲数如何转换成变频器中的频率值(是否有相关的转换公式)及H043C的含义,这里先谢了!附程序。

楼主:
程序怎么传不上,只传了一部分?

楼主:
为什么不能直接传台达的程序文件?工控网的论坛发贴真不好用,只能发JPG之类的文件,还只能发一件文件!

楼主:
以上为程序内容,请大师们给予帮忙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直接传台达的程序文件?工控网的论坛发贴真不好...

你打包成rar就行了

楼主:
哦。我现在用图片的方式传上来了。

楼主:
程序压缩文件已上传,望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文件传送 最好 压缩 就能上传,只能帮顶,没有用过 台达 PLC

楼主:
有了解台达产品的吗?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C:
我也在学 首先你说的第四点这个我知道 MODBUS通讯有两个模式 RST m1143为ASCII模式 SET m1143为rtu模式

关羽第三点 好像是需要数据进行数值转换 具体的忘了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程序发给我看看 想学习下 正愁着找不到案例 1041912159@qq。com 谢谢

网友C:
变频器中的控制字 这个需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学 首先你说的第四点这个我知道 MODBUS通讯...

 程序在附件中,可自行下载。变频器好象是海利普HLP-LV系列的,看了其说明书,通信模式是RTU,但我上传的程序中没有SET M1143啊?另控制字H043C说明书中写的是停止的意思,但不是很明白H043C其结合程序中内容起什么作用?就没有人知道脉冲转化成变频器中频率的公式吗,还有与采样周期的关系?

楼主(2014-04-28):
论坛中就没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