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330H-SS4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05):
现在有UG330H-SS4触摸屏,原来用的是一根 一头是RS232 一头是水晶头的电缆跟电脑通讯。最近一次这个电缆突然通讯不上,不晓得是电缆问题还是哪里设置问题。有没有大侠教下怎么制作这根电缆。。看到有个以太网口,能不能用以太网跟电脑通讯呢 。

网友A:
1、UG330H-SS4没有以太网口,因此无法使用以太网进行程序的上下载或者通讯。

2、通讯线的制作:

RS232             MJ1

 2----------------8

 3----------------7

 5----------------5

 7,8短接

3、不能通讯上的原因:

A、通讯设定错误

B、通讯线损坏

C、通讯芯片损坏

D、MJ1口的设定不是出于编辑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