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黑屏故障

楼主(2014-03-05):
今天一上班就遇报告,测试线一台机器开机不了!

楼主:
检查电源进线正常,24v开关电源正常,测量触摸屏输入24v插头23.9v;纠结屏幕不亮,一点光也没有,以前见过白屏的,这黑屏的是神马故障呢!?

网友A:
会不会是有漏电的地方,触摸屏烧了呢

用替换法试试比较简单

网友B:
触摸屏内部元件坏了。。。赶紧拿去修吧

网友C:
黑屏故障先查电源,电源没事儿的话有可能背光灯管坏了(或者背光灯管的供电升压板坏了)

网友D:
多年使用的话,背光灯(及其升压电路)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E:
  这是国产屏,质量太差。黑屏故障先查电源,电源没事儿的话有可能背光灯管或是电源板坏了

楼主:
7寸屏要多少钱啊?厂家报价3500

楼主:
打开看看是这样的啊!!

网友F(2014-07-09):
处理过一个锅铲的用电吹风吹一下搞定,,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黑屏故障先查电源,电源没事儿的话有可能背光灯管坏了(或...

 同意,西门子后来出的这几款屏质量不咋地

网友G:
楼主第二张图左下角部分应该是灯管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