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原点回归

楼主(2014-03-05):
A2里面有一个serve on 接通时自动回原点的应用,需要对P6-00,P6-01进行设置。现在伺服处在pr模式,我设置P6-00=0x10000001,P6-01=0,P5-04=0x0122,P5-05=100,P5-06=20,驱动器使用外部脉冲(脉冲+方向)。首次serve on导通时电机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明书里说的是不是首次POWER ON时启动原点回归啊?

网友A:
另外你有没有实现当P6-01不等于0时,原点复归完成后执行偏移量,我怎么设置都不执行

楼主(2014-04-25):
我调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好了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2014-11-12):
驱动器应该使用内部模式(pr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器应该使用内部模式(pr模式)

网友C:
P6-00=0x10000001应该为P6-00=0x10000000模式,开电自动复位吧

网友C:
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E(2015-02-07):
这个你最好安装软件,在Pr里面打开一目了然

楚达机电15019004030刘

网友F(2015-03-26):
现在你知道怎么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