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将外部装载的图片背景设置透明

楼主(2014-03-05):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张图片需要加载到MCGS中,图片经过PS处理,去除背景(原背景为白色),且是256色,可是装载到MCGS中还是有白色背景,怎么办,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图片的 大小 截图 要与 MCGS 屏一样大的不就 OK 了

网友B:
用动画按钮装载,用透明色显示,截个图再装载一遍就行了;透明色用多了不好,影响触摸屏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