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讨论

楼主(2014-03-05):
各位:

        现在设计电气线路,是不是熔断器(FU)是不是基本上不用了,都用空气开关代替了吗?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是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网友B:
      不一定不用,有些地方没有熔断器还不行。一些电压回路必须装熔断器以保护电压短路后的电气设备,它能很快的分断短路电流。例如母线进线及分支开关处必须装熔断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也要装熔断器。

网友C:
熔断器还是大有用处,保护时间特性更优于断路器;关键设备还是必须用熔断器才能可靠保护,比如变频软起等。

国外工程师设计的电路还是大量使用熔断器,而不是断路器。

国内断路器大量使用,主要原因还是厂家的技术推广忽悠设计工程师,而大量电气工程师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没有独立的测试数据和案例,以及受设计费(厂家回扣)影响等因素影响。

大量西方高端进口设备上,广泛可见熔断器,其唯一不利之处,就是必须准备熔芯配件;保护时间特性远胜断路器,可见的未来断路器难以替代。

网友C:
细心的朋友,可以找找两者的保护时间特性比较,断路器与熔断器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距;到中高压更重要的节点上,更没法用断路器替代了。

网友D:
国内断路器大量使用,主要原因还是厂家的技术推广忽悠设计工程师,而大量电气工程师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没有独立的测试数据和案例,以及受设计费(厂家回扣)影响等因素影响。

没那么严重吧!应该是图省事占绝大部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内断路器大量使用,主要原因还是厂家的技术推广忽悠设计...

你说的对,先是图省事,后来也没出啥大问题,就用成习惯了。

但搞技术工作,大家图省事成习惯,进而让后来者误解,进而有楼主之问,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些老工程师三思呀?

网友C:
难道我们中国这么多优秀工程师,连个断路器熔断器选型都让鬼佬低看,深觉不应如此。

网友E:
用断路器还是熔断器?由所用场合的预期短路电流大小决定,短路电流的大小由变压器容量、离变压器远近、导线粗细等因素决定,因此设计配电线路及电器选型时,要先计算短路电流大小。断路器或熔断器的短路分断能力,要大于所用场合的预期短路电流,而相同额定电流的断路器与熔断器,前者的分断能力一般小于后者。因此在某一场合如果用断路器,有可能分断能力不够,就应采用熔断器,例如集中补偿柜中都用熔断器作电容器的短路保护,因为集中补偿柜大多安装在配电房内,离变压器很近(离变压器越近短路电流越大),而单只电容器的电流不大,小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无法满足,只能采用熔断器。如果所用场合的断路器能满足分断能力,就优先采用断路器。一方面断路器也贵不了多少,另一方面断路器有许多优点是熔断器所不及的。

问题是现在许多电工也包括一些电气工程师,既然不知或不注意断路器或熔断器的最主要参数:短路电流分断能力,单位是KA。

网友F:
还是熔断器对电路保护作用大些,有的是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熔断器还是大有用处,保护时间特性更优于断路器;关键设备...

 我的老大就是法国人,他非要我设计加装很多熔断器,我看到国内的很少用,所以问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熔断器还是大有用处,保护时间...

 正规厂家(或设计院)出来的柜子,保险用得还是非常多的,除了主回路,一般都会用熔断器。熔断器与断路器除了楼上说的分断能力,分断时间外,最总要的就是可靠性比断路器高几个数量级,还有优质熔断器价格并不便宜。

设计熔断器时,在现场有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设备维护人员对熔断器规格的漠视,比如由于短路烧了个1A的,结构一看机柜里还放了盒5A的,直接就给把5A的给整上来,结果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熔断器采购时的保护特性了,好多卖电气产品的更本就不懂,你要1A的就给你整个1A的,也不管用途不用途,特性不特性。再加上国内假货太多,采购人员只按便宜的整,那回来更本起不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H:
也还在使用,具体要根据设计要求和使用习惯定。

网友H:
熔断器也有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