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技术支持热线电话

楼主(2014-03-05):
海泰克技术支持热线电话是多少?!

小弟还想请教一个小问题,PWS-6600-S中怎样设置F1~F5的按键,就是说不通过面板操作,通过PLC来控制画面的变化?!

网友A:
以前有这款触摸屏的手册,不过好长时间没看,电脑里找不到了,建议你去网上下一个。

PLC控制换画面无非就是设置一下系统控制区,然后PLC对所设置的系统控制区进行操作,改变数值。

具体的系统控制区的分配要参照手册。。。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一般触摸屏都在交互控制,或者PLC控制可以查看到

网友C:
1、PLC控制画面,可以用ADP的控制区 来设置。

2、若想使用 F1--F5功能键,要用ADP的“滑出式菜单”功能。

网友D(2014-10-18):
楼上的可以说是正解。

准确的说是系统控制区来设置PLC换画面

F1-F5功能键,用滑出式菜单,就可以设置。不光可以当功能键用,也可以做按钮元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