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仪表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05):
我一直没有碰到过仪表和PLC通信的项目,但是看过这方面的资料。300系列PLC与仪表通信貌似成本比200系列PLC与仪表通信要高,现在我手里有台226想做个这样的测试,外面不知道接什么东西好,变频器又太贵,流量计也贵,一般的温控是没有这个功能,有通信功能的仪表价格也不菲,让226和电脑通信有意义吗,请大家给个意见,我让226跟谁通信仪表容易测试出程序的正确性?谢谢!

网友A:
我手里到是有很多流量计压力变送器之类的。。。。PLC和它们通讯?现场总线吗》?

网友B:
200的可以用自由口。226的2个通讯口均有此功能,具体的要看你的通讯型的仪表是什么通讯协议,是怎么定义的。

现在一般的通讯型的仪表都支持MODBUS。

用串口调试助手帮你调试一下就好。主站发命令给电脑上的调试助手,看看发送过来的数据是不是正确,在用调试助手回复给PLC,看PLC是不是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的可以用自由口。226的2个通讯口均有此功能,具...

 串口调试助手这个软件是在哪里有得下,好像网上有好多这个软件,哪个比较准确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