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ntum 140 CPU模块通讯口故障问题!

楼主(2014-03-05):
Quantum 140 113 02 CPU模块Modbus口故障,用数据线连接Modbus口刷程序时速度很慢,到最后进度停滞很久但是程序还没弹出Download结束,我的同事把concept软件关闭了。设备重新启动上电发现Modbus口联机失败了,尝试用网络模块的以太网口联机,联机正常,重新刷入程序,设备运行正常!PLC工作正常、远控工作正常,但是用数据先连Modbus口依然无法连接上。问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一块CPU模块也是Modbus口通讯也是不正常但其他部分运行正常。

备注:Modbus口我们是用来连接触摸屏的。

网友A:
两种情况一种数据线有问题另一种是接口坏了你可以用lingwai另外的通讯方式一般上面有

两个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