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的显示数值超满度值原因分析

楼主(2014-03-05):
流量计的显示数值超满度值原因分析    在正常状态下,流量计显示的数值是不可能超过满度值,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分析是多方面的原因中一种或多种。    从流量计本身来看,可能是测量范围过小,不能满足测量的需要。或者是设置上出现了问题。从转换器方面来看,可能转换器和传感器不配套,或者在设定时出现了问题。从连接的电缆来看,可能是电缆断路了,或者接线的时候接错了。在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对上述问题一一排查,找到故障所在,也就可以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了。    在排除故障期间,可以根据几个部件的易损程度或检测的难易程度确定一个检查的顺序,一般越是容易出现故障的越先检查,越是容易检查的越先检查。减少检测的时间,尽快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