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计数胡多忽少

楼主(2014-03-05):
我公司使用的是汇川伺服型号是IS500AT021I-143,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伺服收到的脉冲数忽多忽少,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用的是追剪,反射出来的结果是剪切长度胡多忽少,总是3根长,然后3根短,并不断重复这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们厂也曾经发生过,主机大链经常定位不准。

建议先将接地和屏蔽层的处理做好。脉冲线最好用RVVSP,双绞屏蔽线。

然后看看伺服的参数,建议先用自动增益调节功能观察一下惯量比什么的,在看看脉冲偏差计数器。

网友B:
定位精度不够,伺服的允差太大了。

网友C:
1, 看看有无干扰或是屏蔽不好

2,还有就是检查伺服控制的通讯有中断或是掉数据

3,还有可能是伺服原来是不是这样或是参数设置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看看程序,这么有规律,说明程序计算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E:
可以尝试把H0A24参数设大

网友F(2014-04-07):
这么有规律,可能程序计算可能有问题

网友G:
把屏蔽线接好。---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发现接地线没接稳,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