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的选择方法

楼主(2014-03-05):
       使用断路器来保护电动机,必须注意电动机(主要是交流感应电动机)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具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其二是起动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可逆运行或反接制动时甚至可达十几倍)。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可分为两类:
  (1)、断路器只作保护而不负担正常操作;
  (2)、断路器需兼作保护和不频繁操作之用。需考虑操作条件和电寿命。
  为了保证电动机可靠地运行和顺利地起动,在选择断路器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确定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
  (2)、断路器的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对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启动条件: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 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启动条件。
  (3)、断路器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于等于电动机实际启动时间。按启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可返回时间为1、3、5、8、15S中的某一档。
  当然,对于需要频繁起动的电动机,如果断相运行机率不高或者有断相保护装置,采用熔断器与磁力起动器结合的方式来控制和保护,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这种保护方式便于远距离控制。

网友A(2014-07-19):
11kW和15KW的三相电机选 多大空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