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三

楼主(2014-03-05):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三

   本文二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其内容涉及到电工理论与数学方面的知识的灵活运用,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参考。

  一、求助帖:A/D输入电压对应量程0~10V,对应数值是0~6000,即y=600x;

但实际的输入电压为2~10V对应函数(y=750x-1500),要求与0~10V显示量程一样,

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

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

---------------------

是不是在y=600x的基础上,600x乘以5除以4得750x,再减去-1500得750x-1500=y?

   回复:

  1、关于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000,其转换公式为Y =750 X—1500 的推导:

   根据U为 2~10V对应数字量AIW为:0~6000,可画出如下 U-AIW关系曲线图:

  整理得:(10-2)Y= 6000(X-2)

            2·Y = 1500·(X-2)

            Y = 750 X—1500

  2、书上是把2V对的1200乘以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最后2~10V对应的数值为0~6000。这个“5在除以4再减去1500”怎么来的呢?的解释:

见下图:

   图中棕色粗直线方程为:Y=600*X,它是A/D输入电压为0~10V,其对应转换的数值是0~6000的关系曲线。图中红色粗直线方程为:Y=750*X-1500,它是输入电压2~10V,对应的转换数值是0~6000的关系曲线。

  如何将Y=600*X直线转换为Y=750*X-1500直线呢?可分二步进行:

  1、将Y=600*X直线斜率(600)乘以一比例系数K,使其乘积=750。即将斜率转换为 Y=750*X-1500直线的斜率(750),其比例系数 K=750÷600=5/4。转换后的新直线为:Y’=750*X 。即图中0-A’直线。

  2、将0-A’直线(即Y’= 750*X)下移1500,所得的新的直线为:

     Y”= 750*X-1500. 即图中 M-A 直线。

   上述 1、2 二步就是数学所讲的曲线旋转与平移:将0-A直线旋转、平移为M-A直线的转换过程,正是将

Y =600·X直线的任意一X所对应的Y值,乘5再除以4(改变直线斜率)的值,再减去1500,所得的值即为(Y =750·X—1500)直线所对应的Y值的运算过程。

   举例验证:

(1)X=2 对应Y =600·X直线的Y值=600×2=1200

       将 1200×5÷4 –1500 = 0

      而Y = 750·X—1500 当X=2  其Y=1500×2-1500 = 0

(2)X=5 对应Y = 600·X直线的Y值=600×5=3000

       将 3000×5÷4 –1500 = 2250

      而Y = 750·X—1500 当X=5  其Y=750×5-1500 = 2250

(3)X=10 对应Y = 600·X直线的Y值=600×10=6000

       将 6000×5÷4 –1500 = 6000

      而Y = 750·X—1500 当X=10  其Y=750×10-1500 = 6000

  二、求助帖:有关继电器问题

  PLC控制大功率电磁阀时,中间一般都加中间继电器~~~但是继电器有使用寿命~~大概是30W次

如果用固太继电器的话。,就怕它坏的时候,击穿了,一直接通~~控制机械就会动作,(特别的不安全)

~~~有兄弟就是因为机械控制的固太继电器坏了压掉手指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反正中间继电器坏了,,它一定不能接通~~~请教各位大神,,。。

我一直都是用继电器来控制大功率电磁阀,用了30W次左右就更换~~~有没有方法让他不用更换啊,,但是一定要安全可靠~~`一定要可靠安全!!!!

    回复:为克服因继电器触点粘连、或继电器线圈短路及电磁阀线圈短路所造成的失控及损坏,现设计一个由继电器组成的具有断电保护功能的驱动电磁阀启停控制电路,供大家分析参考。见下图:

 (一)、电路说明:该电路是由3个继电器组成,其J0为基本电路组件,它受PLC的输出控制,它的常开触点控制电磁阀的通断。考虑继电器触点易粘连及线圈短路会引起失控造成事故,增加了J1、J2二个继电器及电阻电容等原件,组成了当继电器触点粘连、线圈短路时立即断电的保护电路,图中绿色虚线框内电路为主电路,其余部分即为继电器触点粘连或电磁阀线圈短路时断电保护电路。

电路的J0、J1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为12V,其线圈电阻值=Ro。J2工作电压=24V。J0并接R1(阻值=Ro),再串接R3(阻值=Ro/2),接在Q1.0输出端,故当Q1.0=1(+24V)时J0电压=12V。DW1稳压管与6V指示灯Z3串联后,与R3并联。当Q1.0=1时R3电压=12V。低于DW1稳压值(18V),故正常情况下指示灯Z3是不会点亮的。

J1与与电容器C1并接,再与电阻R4(其阻值Ro/2)串联,组成为通电延时定时器,其定时时间要略长于J0动作时间。

R2(0.2欧)的阻值要<<电磁阀DF1线圈的阻值,这样正常情况下,当电磁阀通导其R2的电压应为1~2V,这样将不影响电磁阀的正常动作。而与它并联的J2在这么小的电压下是不会吸合的。

K1为常闭按钮,它起电路复位作用,即:一旦保护电路动作,其J1或J2继电器将吸合自锁,J1、J2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磁阀及PLC对外输出,起到保护作用。当电路排除故障后(如换掉J0或DF1),需要按一下K1按钮,使J1与J2断电回原位,电路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二)、电路工作原理

   1、正常工作时:当PLC的Q0.0=0时(即电磁阀未工作),其J0、J1、J2及电磁阀DF1均处于断电状态,报警指示灯Z1、Z2、Z3皆灭。

   当驱动电磁阀工作时,其Q0.0输出由0↑1,使J0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电磁阀得电启动。此时J1电压(≈6V)小于其最小吸合电压,J2处于断电状态。故J1、J2均为未闭合。

当电磁阀停止工作时,即Q0.0由1↓0时,使J0失电,此时D1导通开始续流放电,当放电电流小于J0的最小吸合电流时,J0由闭合变断开。其常开触点断开,使电磁阀断电,D2导通进行续流放电,确保J0触点不会打火而粘连。

   J0失电断开这一瞬间是非常暂短的,当D1导通续流时,其J0二端电压≈0(-0.7V),故使J1支路得电通导,由于C1作用,J1电压是由0开始增加,当J0常闭触点由闭合变断开时,其J1的上升电压仍<J1的最小吸合电压,故使J1未等吸合又再次断电。故J1不会在Q0.0由1↓0的瞬间产生颤动的。从而确保电路动作无误。这就是J1为什么要并接电容的原因。

  2、J0触点粘连时:当Q0.0由1↓0时,使J0失电断开,如果此时J0的触点发生粘连就会使电磁阀不能断电,但由于J0断开,其D1导通续流,使J0二端电压≈0。,故使J1支路得电,使C1被充电,当C1电压> J1吸合电压时,J1将吸合自锁。J1的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磁阀电源使其停止工作,J1的常开触点闭合,又使报警指示灯Z1亮进行“粘连”报警。也可以用J1常开触点接PLC的一输入点和+24V端,将报警信号输入给PLC,使PLC立即停止运行,避免发生事故。

  3、电磁阀线圈短路时:当Q0.0=1时,J0吸合,电磁阀动作。如此时电磁阀线圈突然短路,必然使24V电压加在J2与R2上,由于R2阻值很小,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危害24V电源。但由于并有J2(此时的电压=24V),故使J2吸合自锁,J2的常闭触点断开,切断电磁阀,J2的常开触点闭合,又使报警指示灯Z2亮进行报警。也可以用J2常开触点接PLC的一输入点和+24V端,将报警信号输入给PLC,使PLC立即停止运行,避免发生事故

  4、J0线圈短路时:J0工作电压选为12V,而Q0.0=1时其输出电压24V,为使J0能在正常电压下工作,J0并联R1(阻值=RO),再串接一个阻值=Ro/2的电阻R3。这样当Q0.0=1时J0的电压=12V。此时R3电压也=12V,由于低于稳压管DW1的稳压值,DW1未导通,Z3灯不亮。

  串接电阻R3的目的是为防止J0线圈短路时不会烧毁PLC输出点:如J0线圈短路,与其串联的电阻R3将成为Q0.0的输出负载,此时PLC的输出电流仅比正常时的输出电流大一倍,故不会烧毁PLC的输出点的。而此时R3电压=24V,大于DW1的稳压值,故使DW1通导,Z3灯亮。即发出J0线圈短路报警。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试试效果和理论是否有差距!

网友B: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C:
学学习啦   太专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学习啦    太专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