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A013A1A报警16求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3-06):
MSDA013A1A报警16换了2个控制器了还是不行啊求中文说明书

网友A:
报警16说是 过载引起的。

让你检查电机是不是长期过载运行或者电机是不是被外物卡主

或者是你的内部参数设置过大

或者电子刹车打开状态

亦或者多系统连接有接错线额情况

自己检查吧

网友B(2014-04-18):
松下A系列的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