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脉冲输出过程中改变输出的频率

楼主(2014-03-06):
请教各位师傅   我用S7-200运动库中  Q0.0 MoveVelocity单速运动指令  请教一下  怎样才能在输出脉冲的过程中改变输出频率来达到改变速度的目的呢?

网友A:
s 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B:
呵呵, 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加气混凝土砌块设备流程www.xinyunzhonggong.com

网友C:
很久没用库了,已经都快忘了。貌似是不能更改频率和脉冲数的吧。

你可以用PLS指令里变成,弄一个子程序。先禁止掉脉冲,然后改变SMB67的赋值,然后在SMW68和SMD72里面赋值,在执行一下P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用库了,已经都快忘了。貌似是不能更改频率和脉冲数...

 也就是说要改变频率必须重新定义SMB67的值?
再问一下   我要控制一台定尺机   用PTO控制还是PWM控制?我是新手请不要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是这个东西吗

 是啊   但是介绍那里写着可以在运动过程中改变频率  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用库了,已经都...

 啥叫定尺机?解释一下在定夺。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邵-王者之...

 位置   定尺机就是在触摸屏输入长度数据    PLC经过计算后输出相应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带动辊转动来控制长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ARI...

 这个输入长度很简单的啊,就是换算后,把长度算成脉冲数,放到SMD72里面啊。

你这个是想做追剪设备吧。

定长然后伺服带动剪刀剪断物料。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