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的下膜处理

楼主(2014-03-06):
各位大哥,小弟在调试一台纸巾包装机器,涉及到下膜方面的程序。客户要求是触发下膜后,当色标传感器有信号就停止下膜,但是由于设备效率高(80-120包/分钟)因此留给下膜的时间就很少,这样要求下膜速度要快,这个就会导致色标过冲,停 的位置误差较大,正常膜长340-380mm,按照120包速度下膜最多400ms时间,我采用 的是施耐德LMC058控制,各位大侠可有好的方法啊?小弟谢谢啦!

网友A(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B(2018-11-28):
IO中断不管用吗?

网友C: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D(2022-04-25):
提前几个毫米减速,然后按照低频率速度走料,到光电信号的时候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