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插入深度

楼主(2014-03-06):
DN200的管子上 插入万向型双金属温度计  插深l=250   而且是直插     这是怎么插入的   没有扩径啊 。。。

网友A:
楼主:你好,根据你提的问题,据我在现场的工作经验来看,1、在不考虑管道内的介质是什么的情况下,一般是建议采用斜插的方式来安装的,基本上是采用与水平管道斜45°角安装是最理想的状态,并且是与管道内的介质流向一致。2、你所提到的DN200的管子要插深250,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般建议的的所插入管道的2/3最佳。所以以上问题,可以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B:
我们一般是在DN200管上吹个洞,焊接一段管子,然后插进去

网友C:
斜插的话,插入深度150还差不多。

网友D:
要么就选用更长的来替换它

网友E:
温度测量管道内流体的温度,安装时不管是直插还是斜插,一定要在测温元件的外部加装套管,套管内部要填充满硅油

楼主:
温度计的L长度是不是要比插入深度大一些?   一般套管要露在管道外面多长?比如一个温度计的L=150mm   那么这个温度计至少要插入介质多大才行

网友F:
L=150mm,实际插入深度也就大约120mm,如果管道内充满介质,这个长度也可以,如果介质只有半管,那么这个长度有点短,安装时迎着流体方向45度斜插。

网友G:
您只有回复后才能查看附件内容!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您

网友H:
法兰安装,短管高度一般150,加上插入管道部分100,故插入深度选250

网友I:
嘿嘿。。。

楼主不会找一个小一点的双金属么,实在不行用锯条锯去150毫米。

网友J(2014-05-06):
路过学习学习,希望以后用得上。

网友K(2018-10-09):
管道上有保温的话,直行连接头就要120mm,插深要管径的1/2-2/3倍,所以计算一下插深还是可以的

网友L(2018-12-04):
温度接口处凸台肯定很长

网友M:
有些热电阻厂家对于插深L的解释为L=l+d,其中l为探头部分长度,这部分的长度一般是管道尺寸的1/3~1/2+一个管道壁厚,d为套管外露部分的底座长度,d这部分的长度主要与管道保暖层高度有关一般在100~150mm。DN200管道,按照外径219,壁厚6来计算,那么l长度为75~109.5,外部长度100~150,总长L=175~259.5,所以插深250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根据你提的问题,据我在现场的工作经验来看,...

你好,根据你提的问题,据我在现场的工作经验来看,1、在不考虑管道内的介质是什么的情况下,一般是建议采用斜插的方式来安装的,基本上是采用与水平管道斜45°角安装是最理想的状态,并且是与管道内的介质流向一致。2、你所提到的DN200的管子要插深250,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一般建议的的所插入管道的2/3最佳。所以以上问题,可以一起学习学习。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

网友N:
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一般温度计安装在直管段上时多数采用垂直安装,l=250是说温度计的实际插入深度,这个深度包括外面的安装座高度和管道插入深度,通常还要考虑需不需要保温,如果要做保温,通常安装底座要高于保温层。温度计插入管道的深度通常为管道直径的1/2或稍微大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