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检测的依据方法有什么

楼主(2014-03-06):
  压力传感器检测的依据方法有什么?压力传感器所属压力仪表的一种,它的使用范围很广,真是因为如此,压力传感器的检测问题显得非常的重要。检测传感器的项目不一样,检测的方法也不一样。

  1、加压检测,检单的方法是:给传感器供电,用嘴吹压力传感器的导气孔,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测传感器输出端的电压变化。如果压力传感器的相对灵敏度很大,这个变化量会明显。如果丝毫没有变化,就需要改用气压源施加压力。

  通过以上方法,基本可以检测一个传感器的状况。如果需要准确的检测,就需要用标准的压力源,给传感器压力,按照压力的大小和输出信号的变化量,对传感器进行校准。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参数的温度检测。

  2、零点的检测,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测在没有施加压力的条件下,传感器的零点输出。这个输出一般为mV级的电压,如果超出了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就说明传感器的零点偏差超范围。

  3、桥路的检测,主要检测传感器的电路是否正确,一般是惠斯通全桥电路,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量输入端之间的阻抗、以及输出端之间的阻抗,这两个阻抗就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如果阻抗是无穷大,桥路就是断开的,说明传感器有问题或者引脚的定义没有判断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