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新手求助

楼主(2014-03-06):
新手一个,安川机器人,刚刚装好,FS100控制器。Teach模式,试运行时报警0380:位置没有确认,请教前辈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做过原点校正了么?

楼主:
原点校正是什么?

我设置了作业原点以及第二原点的。

楼主:
管理模式里面设置了原点为控制箱FS100上张贴的绝对原点。

楼主:
示教编程器下面提示老是显示“检查位置R1”,报警号0380查文档是要做第2原点检查,怎么个检查法呢?

楼主:
搞定了,第二原点上面的“数据”,然后“位置确认”就行了。

网友B(2014-11-13):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第二原点上面的“数据”,然后“位置确认”就行了。

 这个对了,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