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kw电机用多段速切换速度可靠么

楼主(2014-03-06):
我厂有多台搅拌电机采用ABB400KW变频器,之前用滑动变阻器控制速度,但是出问题了不稳定,要改造,有提出采用PID表,但是我想采用多段速,沿用以前的一根信号线,设定变频器最低频率为40赫兹,开关闭合速度切为50赫兹,因为该电机基本上只用40或50赫兹,但是维修人员还有个老外提出切换时会有冲击,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不知各位专家有何看法,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多圈电位器控制转速。如果用多端速控制的话,把加减速时间调大些,使换速平稳。

网友B(2014-06-05):
有加减速时间  你怕啥  有变频器 又不是工频切

网友B:
老外也是人  也有技术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