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 ERR指示灯亮

楼主(2014-03-06):
丰炜PLC ERR指示灯亮,一直在设备上用的好好的,怎么就突然错误,和文本也通讯不上了

网友A:
plc 通讯报错了 肯定是停止通讯处理部分了,肯定和文本是通不上了

ERR情况。如果闪烁 请先STOP 在上电试试

 如果常亮,基本需要返厂修理了

建议看看有无杂讯,导电性异物进入,电压是否够。。。

有问题联系罗升

022-23556000-2082

QQ 395895769

网友B(2014-05-03):
通讯口损坏!!!!!

网友B(2014-07-21):
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