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步进驱动器方向信号输入端口烧坏原因

楼主(2014-03-06):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雷赛步进驱动器方向信号输入端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坏,驱动器就没有方向信号功能了,麻烦帮忙分析什么原因,已有两个驱动器损坏。

网友A:
电流过大。。。。。。。。。。。。。。。。。。

网友B:
有接限流电阻吗?

网友C:
注意如果是plc控制的话,需要外接2k的限流电阻,qq176029652

网友D:
24V电源要接2K限流电阻。

网友E(2014-08-28):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 ?

楼主:
以前使用都没有接限流电阻的,外接2K电阻ok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为什么脉冲口不会烧呢???

网友F(2015-01-12):
如果是原来的模拟式的步进驱动器,需要串接2K的电阻,如果是数字式的不需要接电阻,要检查你的回路了。另外我们公司给客户配有优质的电阻,需要的话,免费送给你。

苏州思安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雷赛华东区代理,沈经理15365381156,公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和项目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