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怎样提速

楼主(2014-03-06):
测速电机电压110V,转速2000r,直流电机转速1000r,怎样才能把直流电机转速提高至1500r,要怎样设置参数

楼主:
什么情况下弱磁财起作用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太明确。直流电机的转速只有1000RPM,这时电枢电压是多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直流电机额定转速本身是可以达到1500RPM的,590也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枢电压,只是现在电枢电压不够,因而转速上不去。

解决方法很简单,降低电压反馈系数,将电枢电压提上来!因为我手头没有SSD590的资料,不能具体告诉你如何做。但方法不过两种,一是根据SSD590系统框图,找到反馈倍率的参数将现有数值乘以2/3,看看速度变化。二是更改速度反馈板取样电阻。按照这个思路做下看看。

如果电枢电压正常,你需要升速,如果功率转矩许可你可以调整弱磁倍数为1.5,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一般情况,先考虑电枢电压。在电枢电压额定情况才考虑弱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