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标签显示问题

楼主(2014-03-06):
最近在用昆仑通态屏做界面,遇到一个问题,麻烦高手帮忙解答:

我想做一块标签显示区域,在每个窗口都显示,而且是根据下拉菜单的内容来显示,也就是,下拉菜单选的什么选项,标签就相应的显示一张图。

楼主:
就做成这种形式的,麻烦高手帮忙!感谢!

昆仑通态的售后太不负责任了,问半天都不理。。。

网友A:
按照以下操作即可,easy

楼主:
恩恩,搞定啦!太感谢啦!

楼主:
再麻烦请教大侠一个问题,MCGS有可以制作资料取样和数据显示的元件吗?

比如下面所示,我想通过触发的方式,从某一段连续的地址区域取数据,同时存储起来,然后再用表格的形式显示出来,而且可以控制显示与否和清空表格内容(一页显示不完最好可以有下移和右移标签就是做成滑动窗口的形式),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做出来?

烦请大侠帮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