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选型参考

楼主(2014-03-06):
压力变送器选型参考

压力变送器选型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测量的介质。若是粘稠性液体、泥浆会堵住压力的接口处;溶剂或有腐蚀性的物质容易破坏变送器中与介质直接接触的材料,这些因素将会决定是否该选择隔膜压力变送器或者直接接触式压力变送器。

2、 需要测量的量程范围。先确定测量压力的最大值,一般选择比最大值大10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变送器。持续高压力值或稍微超出变送器的标定最大值会缩短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并且导致精度下降。

3、 对精度的要求。精度如:0.1%,0.075%,0.065%,0.05%,0.04%,0.02%。决定精度的有: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因此精度越高价格越昂贵,压力变送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的过高。

网友A:
需要注意的事项还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的事项还真不少。

网友C:
工厂里有些地方选高精度,到不是为咧用高精度,

而是迫于无奈,被迫使唤与高精度一脉相承的——高稳定性和高抗磁电干扰能力

因为没有高稳定性,没有高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根本就做不出高精度啊

由于低精度产品,往往在抗电磁干扰能力方面,软球耷拉滴,测值胡球乱蹦跶,无法满足工业控制对稳定性的基本需要,,,所以,,,您懂的,,,对不?

网友C:
再者,级别法定,压力变送器的国家标准中,根本就木有0.075%,0.065%,0.04%等等的杂锤子野毛级别,,,送检计量院去,它们只能按国标0.1级或者0.05级,判定是否合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者,级别法定,压力变送器的国家标准中,根本就木有0....

 那些所谓0.075%,0.065%等等的精度等级,都是一些厂家达不到0.05%,自己感觉比0.1%还好点,自己弄出来的,偶选型时从来不考虑这些产品,我也不推荐朋友们选这样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