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审核:PLC驱动电路

楼主(2014-03-06):
上次发了关于PLC与电磁阀之间是否要加中间继电器的问题,本人受益匪浅,谢谢各位了。现设计一方案,发图请教各位高人,还望帮忙审核。看看是否可行。

这里特别感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上次给出的射随器电路。

网友A:
这是怎么个意思是要加还是可以不加呢

网友B:
楼主:你画的电路是可行的。这里提2点意见供参考:

 1、对发光二极管(包括光耦器件)其限流电阻选择应确保二极管电流在8~10mA为好,如电流太小其发光亮度低(不亮),对光耦器件来说由于发光亮度低使其光耦合效果变差。故图中的10K电阻应该为2~3KΩ。

 2、如果PLC的24V电源与电磁阀电源是用同一个电源的话,可以省掉光耦器件,画成像我画的电路一样,这可大大简化电路,故可减少故障点。

   从图中可知,你用的PLC可能是三菱牌的,其输出电路为负逻辑,即:24V电源的正极接COM公共点,输出开关(继电器触点或晶体管开关)接在输出口(Yn)与24V电源的负极端,这样所用晶体管应为PNP型,就可组成最简输出电路,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画的电路是可行的。这里提2点意见供参考:  1...

谢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

确实,LED用10K限流电阻,的确有点暗,试验中用4.7K很亮了,这个地方是要改一下。

方案中使用光耦隔离主要还是想保护PLC,在电磁阀短断时,保险电阻Ω22可能也不可靠,但最坏的结果是烧开关管TIP。不过,确实有点复杂。

另:我使用信捷PLC,和三菱结构差不多,集电极输出,公共端COM为0V,驱动管用NPN型的。准备再按您的方案搭个电路试验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向各位精英们学习了!!!

网友B:
将3楼电路改为放大器形式,当电磁阀线圈短路时,就不会烧毁PLC的输出口,其原因:短路时R2成仍为PLC输出负载(10K)(电流仅为2.4mA)。此时短路电流会使保险丝断开的。见下图:

网友D:
射极跟随输出的确有些欠缺安全,上面的就安全多了,如果批量出产品可以,如果单机使用,是否太麻烦了?不如用个光耦继电器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向各位精英们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3楼电路改为放大器形式,当电磁阀线圈短路时,就不会烧...

谢谢了。

网友F:
一个光耦,一个双向可控硅,一个48K电阻加一个LED,做成电路板,这是我门自己用的继电器,很多年了,非常稳定,原理就是将 DC 24v放大,控制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光耦,一个双向可控硅,一个48K电阻加一个LE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