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TC机器人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06):
    公司有台AX-MV6的OTC的机器人,控制柜是AX-C的开机后一直自动重起,

 后来查明是主板上的插件卡有问题,把另一台的插件卡拿过来插上后试了可以,因为另

 一台要用所以把它还原回去,拿了一个新的插件卡拷入文件插上后开机却显示了一句英文

 意思是无法读取IO信号,有谁知道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IO板子重新插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板子重新插拔。。。。。。。。。。。。。

 大神给的意见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