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输入电路部分画出完整图形是怎样的

楼主(2014-03-06):
VBB不用省略模式,完整的输入电路图是怎样的?和RB1怎么连?

网友A:
   这是一个反相器电路,图中RB1(15K)电阻是输入电阻,它的下端是信号输入端,不应接地,应接输入信号(见下图),RB2电阻为偏置电阻,当输入端电压=0时,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电压为负,使G2管发射极反偏,确保G2管可靠截止,当当输入端电压=+6V时,RB1与RB2分压高于G2管发射结电压,使发射结导通,使G2管饱和导通。见下图:

 图中虚线框内画的是前一级输出电路,与楼主电路的输入电阻RB1相连接,当前级G1管导通时,其输出电压=0,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反偏,使G2截止,其输出为高电压。当前级G1管截止时,其输出电压为高电压,由Rco、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正偏,使G2导通,输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反相器电路,图中RB1(15K)电阻是...

 向王老学习了   从昨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等王老的回复

网友B:
当年模电没学好    一知半解